STM32F103RC UART1奇怪的BUG

楼主:
我在main函数中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BKP_Init();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115200);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这条可以成功发出。
   delay_ms(1000);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1秒延时之后紧跟着发的这条0xFF发不出来!!!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这条可以成功发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while(1)
    {
        IWDG_ReloadCounter();

     }
}
以下是相关函数的详细信息:
void delay_init()
{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u32 reload;
#endif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HCLK/8
        fac_us=SystemCoreClock/8000000;        //1/8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reload=SystemCoreClock/8000000;
        reload*=1000000/OS_TICKS_PER_SEC;
                                                        //reload
        fac_ms=1000/OS_TICKS_PER_SEC;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SysTick->LOAD=reload;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
#else
        fac_ms=(u16)fac_us*1000;
#endif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3õê¼»ˉ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请教大家为何会有一个字节发不出来?

网友:
第一次发送少了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网友A:
首先确定1秒的延时函数写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送少了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第一次发送后延时1秒,肯定发送完了。问题是我注释掉第一条“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中间那条也还是发不出来,实在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1秒的延时函数写的是不是有问题

延时函数我也有在下方给出没有做UART的相关操作。

网友:
原理不应该是这样的,因该首先是串口把数据接收过来,然后再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显示出来

网友C:
这根本不是什么BUG而是你没有搞懂串口发送的原理而已,你好好看看串口通信机制,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这是想往上位机发送三个0xff的意思嘛?
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观测程序执行到底哪里出问题,你这样的表述并不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不是什么BUG而是你没有搞懂串口发送的原理而已,你好好看看串口通信机制,就应该没问题了

教训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这是想往上位机发送三个0xff的意思嘛?
调试的时候设置断点观测程序执行到底哪里出问 ...

没有解决啊,这个不是上位机这个是通过串口读一个模块里面信息,需要先发一串命令数据帧到模块RXD但是现在由于第一个字节发不出来导致帧头出错,如果在帧头字节前面加一个无意义的字节则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这个无意义的字节就发不出来了

网友E:
什么乱七八槽的。。。我给你例子,自己看,你那代码懒得看
void USART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High_Spee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3) ;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SART3)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21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3_NVIC_config();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void USART3_SendByte(uint8_t ch)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3, ch);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乱七八槽的。。。我给你例子,自己看,你那代码懒得看
void USART3_Init(void)
{
        GPI ...

有个问题,我跟你的发送步骤不一样,你是先判断USART_FLAG_TXE再写发送数据:
void USART3_SendByte(uint8_t ch)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3, ch);
}
我是先写发送数据再判断USART_FLAG_TXE标志位: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这条可以成功发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我的考虑是如果是上电首次发送,先判断USART_FLAG_TC标志位会不会始终是RESET因为之前没有发送动作,从而陷入死循环?但是存在即合理你这么做应该有验证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我跟你的发送步骤不一样,你是先判断USART_FLAG_TXE再写发送数据:
void USART3_SendByte(uin ...

你不会单步看下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啊!!!
我那个都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单步看下寄存器是什么状态啊!!!
我那个都用过很多次了

我这种写法就是这个少发一个字节的问题,貌似和我的写法没有关系。我现在有个临时方案解决了少发一个字节的问题:在要发送前加入一个假发送动作也就是随便发一个字节实际这个字节无法发出但是紧随其后的就是我实际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种写法就是这个少发一个字节的问题,貌似和我的写法没有关系。我现在有个临时方案解决了少发一个字节 ...

串口这东西简单啊,你这搞法不靠谱。。。

网友G:
你没认真看好用户手册,你的代码里不能用延时来代替读状态位清除TC标志的

  因为你没清TC,所以你在写入DR时才清除TC标志,所以那一次的写入无效,当写入后,清了TC,紧接着写入的数据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没认真看好用户手册,你的代码里不能用延时来代替读状态位清除TC标志的  因为你没清TC,所以你在写 ...

道理是这个道理,那么多年前的老帖子我也不记得当初为啥要纠结这个小问题

网友H:
因为平常写东西,不是用库就是封装成函数,所以可能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忘了一句话——

在发送以前要先检查确认当前处在闲状态。

别的,都不重要

另外就是,有些单片机的串口 写完成状态是需要手动清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因为平常写东西,不是用库就是封装成函数,所以可能就过去了。 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忘了一句话&m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