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的参数是函数

楼主:
比方一个函数,int work(,),这个里面的参数不是整形变量,或者其他形的变量,而是一个函数,这样如何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工作机制和原理.

网友:
数学中有个东西,叫复合函数。

网友:
楼主应脱离程序在数学上想想这个问题,这个数学课上都讲过的,记不清是高中还是大一了。

网友:
函数名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内存地址。
函数调用,就是从函数所在地址开始执行。
函数的参数,就是按照某种规则,在寄存器或者内存中存取数据。

传递函数作为参数,就是把函数的地址作为一个函数指针传递,当然这个函数指针也是有类型的,不同函数签名的指针类型也不一样。

网友: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用函数指针做参数就可以调用函数,如果参数形式未知的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单片机层次不做这么复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