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电机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做的DSP控制BLDC,我想知道DSP开发板上的PWM引脚电压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PWM引脚输出电压利用不同的程序引脚电压不同?不应该峰值是不变的吗?我的DSP开发板上6个PWM输出的分别连接一个发光二极管,程序改变了一点后6个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变得很弱了。

求教各位老师,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了?谢谢!!!

网友:
各位老师,求教

网友A:
如果你输出的pwm的占空比变了,灯亮的时间变了,就会有变亮变暗的效果

网友B:
PWM脉冲序列的峰值电压不变,但占空比不同导致平均电压不同。比如LED的亮度,在PWM信号驱动下,LED事实上处于闪烁状态,PWM占空比越大,则单位时间内LED亮的时间越长,在人眼的视觉残留作用下,人眼感受到的亮度就随PWM占空比的不同而不同。人眼的视觉残留在此起到一个积分器的作用,PWM信号经过积分,得到的就是平均电压了。类似的,电机转子的惯性在此也是积分器。PWM也可以用于实现DA转换,但需要加一个积分器。

网友C:
占空比,驱动电流都会影响亮度。这个电路,高电平占空比减小。亮度降低是正常的。  要是怀疑驱动电流不足,就改成控制脚接led负极。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驱动电流都会影响亮度。这个电路,高电平占空比减小。亮度降低是正常的。  要是怀疑驱动电流不足, ...

dsp的io驱动能力拉电流跟出电流能力是一样的。除了几个特殊引脚,比如JTAG脚

网友D:
你这像是呼吸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输出的pwm的占空比变了,灯亮的时间变了,就会有变亮变暗的效果

对对,最后确实是这样的,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WM脉冲序列的峰值电压不变,但占空比不同导致平均电压不同。比如LED的亮度,在PWM信号驱动下,LED事实上处 ...

哦哦,我懂了,很抱歉回复晚了。大哥,您了解电机控制这块吗?我现在是开环控制时,运行状态还可以,为什么加上速度环进行PID调节了,直接就导致占空比很小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像是呼吸灯啊

不是,是电机控制的开发板,您是做电机控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哦哦,我懂了,很抱歉回复晚了。大哥,您了解电机控制这块吗?我现在是开环控制时,运行状态还可以,为什 ...

这说明要么控制算法不对,要么是控制参数整定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要么控制算法不对,要么是控制参数整定不对。

关键是我用的TI例程,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我用的TI例程,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只能说明你没读懂程序,更没弄清程序细节,用的不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电机控制的开发板,您是做电机控制的吗?

SPWM开环控制先试试,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加速度环PID调节,先确认你的速度计算是对的,然后确认你的控制算法,最后调整控制参数,这个参数调整麻烦点,要么数学推导传递函数,要么慢慢经验试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WM开环控制先试试,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加速度环PID调节,先确认你的速度计算是对的,然后确认你的控制 ...

大哥,您好,您了解TI例程控制BLDC的吗?我用的闭环启动,怎么启动不起来,得用手掰一下,这样启动就没办法加负载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你没读懂程序,更没弄清程序细节,用的不对而已。

您说的对,确实没咋搞懂,现在解决了,但是启动时,闭环启动好像存在定位问题,需要用手掰一下,大哥,您懂这是啥原因不?咋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对,确实没咋搞懂,现在解决了,但是启动时,闭环启动好像存在定位问题,需要用手掰一下,大哥,您 ...

这说明启动力矩不足,程序上注意在电机启动时加大PWM占空比。如果要软启动,刚开始时占空比较小,然后占空比要迅速增加到100%,启动后尽快引入控制算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启动力矩不足,程序上注意在电机启动时加大PWM占空比。如果要软启动,刚开始时占空比较小,然后占 ...

大哥,您好,我现在刚开始给占空比加的很大了,采用闭环启动还不行,就是起不来,我感觉好像是转子位置的问题。但是想做开环启动,开环总出问题,有时候计算的速度很大,已经超过了给定速度,直接导致占空比为0,电机就没办法转了。
没给电机上电时,在板子上试程序感觉还可以,上电后电机甚至转不起来,一头雾水,大哥,您能给指点指点吗?没一点思路。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哥,您好,我现在刚开始给占空比加的很大了,采用闭环启动还不行,就是起不来,我感觉好像是转子位置的 ...

你的启动时间没有控制好,假设你的控制率正确,那占空比为零说明速度已经过高。是不是如此,好好检查,自然能确定问题是出在启动工艺还是控制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启动时间没有控制好,假设你的控制率正确,那占空比为零说明速度已经过高。是不是如此,好好检查,自 ...

谢谢大哥,我先理解理解您的意思,看看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启动时间没有控制好,假设你的控制率正确,那占空比为零说明速度已经过高。是不是如此,好好检查,自 ...

大哥,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双闭环控制系统不是需要采样母线电流做电流闭环,但是我现在没办法采样母线电流,我的驱动板只能采样三相电流,我能不能用其中的一相来做电流环?这样PID调节出来的占空比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再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双闭环控制系统不是需要采样母线电流做电流闭环,但是我现在没办法采样母 ...

这要看你的相负载是否平衡,如是,采集一相即可计算出另外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