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的电压比较器能不能产生中断

楼主:
CH554的电压比较器能不能产生中断呢?在PDF里似乎没有明确的描述。CMP0是比较器的输出, CMP_IF这一位能在输出结果改变的时候置1。实验代码如下:
void main() {
        EA = 0;

        P1_DIR_PU &=~ 0x30;        // P1.4, P1.5 to open-drain

        ADC_CFG |= bCMP_EN | bADC_EN | bADC_CLK;        // Enable Comparator
        ADC_CHAN1 = 1;        // P1.5 AIN2  +        (0V or 5V)
        ADC_CHAN0 = 0;
        CMP_CHAN = 0;                // P1.4 AIN1        - (0.55V)

        CMP_IF = 0;
        IP_EX |= bIP_ADC;
        IE_ADC = 1;

        EA = 1;

while(1);
}

void ADCInterruptEntry(void) interrupt INT_NO_ADC {
        CMP_IF=0;
        qaq=0;
}

P1.4外部接一个RC分压分得0.55V,P1.5外接一个10k电阻到地,外接一个按钮到Vcc(5V)。当按下按钮时P1.5电压大于P1.4,CMPO和CMP_IF都被置1了,这个验证过,但是并没有触发中断。是硬件根本不支持比较器产生中断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还有一个问题,CH554的比较器参数如何,比如速度失调电压之类的x

网友:
比较器使用和中断,参考wch.cn的554最新的例子,现在比较器有单独的使用文件,包含中断方式。

网友:
已经从最新的例子里面看到辣w
感谢~
看了例程发现ADC的中断应该是不停进入的,然后在里面Poll比较器结果改变的flag(CMP_IF),这样会大量的CPU时间浪费在中断上,并不是>真<比较器中断喵
嘛 作为一款主打USB的单片机CH55x还是非常成功哒~

网友:
STM32 STM8 51
C C# Java
Minecraft Mod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