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亮化自动跑图功能?

楼主:
怎么实现亮化自动跑图功能?

网友:
问题问得没头没脑。你要在什么设备上“亮化自动跑图”?

网友:
应该说的是LED景观灯,不同颜色灯光动态显示图案
LED夜景动态效果是有专门的软件进行仿真,比如霓虹灯软件,3DSMAX,NEON软件,然后硬件控制器实现

网友:
很多芯片方案可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