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 hdl编写的19位计数器的testbench如何编写?

楼主:
modulecounter(inclk,rst_n,en,out);

input inclk,rst_n,en;

output[18:0] out;

reg[18:0] out,value_r;

always @(posedge inclk ornegedge rst_n)

  if(~rst_n) value_r<=19'b0;

  else

  if(en)

    begin

    value_r<=value_r+19'h1;

    end

  else

  if(!en)

   begin

   out<=value_r;

   value_r<=0;

   end

initial value_r<=0;
endmodule
以上为该计数器的源程序。
谢谢。
自己尝试了好多遍编写testbench,总是有问题。

网友:
消灭零回复,等大神来解释。小白看不懂~

网友:
module        tb_count();

reg        inclk;
reg        rst_n;
reg        en;

wire[18:0] out;

initial
        begin
                inclk  = 0        ;
                rst_n <= 0        ;
                en    <= 0        ;
                #50
                rst_n <= 1        ;
        end
always #5        inclk = ~inclk        ;
always #100        en    <= ~en        ;

counter        counter_inst(
        .inclk        (inclk         ),
        .rst_n        (rst_n         ),
        .en        (en         ),
        .out     (out     )
        );

endmodule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