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三角波电路

楼主:
小弟想将10KHz 幅值100mV的正弦波先变为方波在转换成三角波,但是三角波很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大神看看。

网友:
猜测是电路未达到稳定,仍处于过渡过程中。
既然是仿真,建议示波器另一通道接到LM393输出端,同时看看积分输入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