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3二分频电路

楼主:
想用CD4013搭建二分频,Pspice中没有CD4013就用了CD4013B,但是最后不能二分频,想请各路大神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CD4013的二分频是把D端,输出/Q连接起来,Q端对CP脉冲实现2分频,连接是对的
没有出二分频或许找其他原因,
或者仿真CD4013模型
或者CK输入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4013的二分频是把D端,输出/Q连接起来,Q端对CP脉冲实现2分频,连接是对的
没有出二分频或许找其他原因 ...

后来单独仿真了CD4013,发现是这个器件仿真模型有些问题。我还想问下老哥,这个LM393输出的方波低电平为什么无法到达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单独仿真了CD4013,发现是这个器件仿真模型有些问题。我还想问下老哥,这个LM393输出的方波低电平为 ...

应该是与供电有关
如是仿真要调整一下输入信号
实际电路中把握一个原则
输出的低电平,就是总电源的低电平,单电源的就接近0v(也就是饱和压降),双电源的就接近负电源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