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做一道数学题

楼主:
动动脑袋活动筋骨。
大家来试试填一填下列的数学题
2  2  2=6
3  3  3=6
4  4  4=6
5  5  5=6
6  6  6=6
7  7  7=6
8  8  8=6
9  9  9=6

网友:
3*3 - 3=6
4  4  4=6
5  5  5=6
7-  7/7=6
8  8  8=6
9  9  9=6

网友:
其他的,目前想不出来了

网友:
3 * 3 - 3=6
根号(4)+根号(  4) +根号(4) =6
5/  5 + 5=6
7 - 7 / 7=6
8-  8的0次方 - 8的0次方=6
根号(9)*根号(9)-根号(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 3 - 3=6
根号(4)+根号(  4) +根号(4) =6
5/  5 + 5=6
7 - 7 / 7=6 ...

O(∩_∩)O哈哈~好机智呀~~

网友:
这样会不会的分
(n**(math.log(6)/math.log(n)))-n+n            n>1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 - 3=6
4  4  4=6
5  5  5=6
7-  7/7=6
8  8  8=6
9  9  9=6

4每一个都开根号就行了,5/5+5=6,9每一个开根号,相当于3一样,8如果可以带入其他数字的话开三次根号,如果不可以的话,后面两个数相加开两次根号,然后前面的8减去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 * 3 - 3=6
根号(4)+根号(  4) +根号(4) =6
5/  5 + 5=6
7 - 7 / 7=6 ...

貌似这一题的原题是不准带入其他的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会不会的分
(n**(math.log(6)/math.log(n)))-n+n            n>1

我的妈呀~~这个操作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一题的原题是不准带入其他的数字,

en 8的那组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