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源滤波退藕电容

楼主:
新人求助: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例如下图直流源滤波电容怎么分配?在PCB布板上电容是分配到IC的每一个引脚,但是例如下图的这种有些不太明白是怎么分配的。我明白滤波电容都是一大一小并联的,但如下图的情况:IC引脚共7个pin,分为VDD和VDDQ两种类型,但是大的电容有八个小电容有7个。该怎么分配?对于VDD的供电是否随着离直流源的距离而逐步调整大的滤波电容值变小(如C368 \C370\C371)?下图最大的有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是否为全局电容,然后余下的七个值稍大的电容和下面的7个值稍微小的电容并联后分配在IC芯片的7个引脚上?是否如下分配:C368和C383并联为VDD1pin、C369和C384并联为VDD2引脚后续依次而大的电解极性电容为总得退藕电容?请求各位大神详解一下。

问题求助

问题求助

网友A:
电路原理图就这俩U18,U19芯片IC?,,,
IC的电源地两端一般是一个瓷片0.1uF电容,一个电解电容,小容量滤掉高频杂波,大容量的滤掉低频杂波
一个芯片有几个电源脚,一般在画原理图时候就会放多少个电容,总电源输入会放一个稍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就这么两个芯片,没有必要搞这么多电容吧?
如2楼qwqwqw2088所说,总电源输入处放一个电解电容,芯片有多少电源脚放多少个小电容。

网友C:
图中的去耦电容、滤波电容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并不仅仅是那两片存储器芯片的。对于一般数字芯片,使用一只0.1uF的去耦电容即可。如芯片有多个并不挨着的电源引脚,那么每个电源引脚处也需要布置一只去耦电容。电解电容用于电源滤波,应接在稳压输出处,也可以在电源处布置一只0.1uF的去耦电容,但不是必须,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原理图就这俩U18,U19芯片IC?,,,
IC的电源地两端一般是一个瓷片0.1uF电容,一个电解电容,小容量 ...

电路还有多个IC芯片。电路图只是其中一部分截图。就照片来说:3.3V即为IC的供电。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3.3V下来直接接电解电容到地,然后余下的大小电容各一只并联到地。也就是说:3.3V先接接C367到地,然后C368和C383并联接VDD1到地、C369和C385并联接VDD2到地、C370和C385并联接VDD3到地、C371和C386并联接VDDQ1到地,C372和C387并联接VDDQ2到地,C373和C388并联接VDDQ3到地,C374和C389并联接VDDQ4到地?我想知道图上这个如果分开画的话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去耦电容、滤波电容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并不仅仅是那两片存储器芯片的。对于一般数字芯片,使用一只0. ...

电路还有多个IC芯片。电路图只是其中一部分截图。就照片来说:3.3V即为IC的供电。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3.3V下来直接接电解电容到地,然后余下的大小电容各一只并联到地。也就是说:3.3V先接接C367到地,然后C368和C383并联接VDD1到地、C369和C385并联接VDD2到地、C370和C385并联接VDD3到地、C371和C386并联接VDDQ1到地,C372和C387并联接VDDQ2到地,C373和C388并联接VDDQ3到地,C374和C389并联接VDDQ4到地?我想知道图上这个如果分开画的话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两个芯片,没有必要搞这么多电容吧?
如2楼qwqwqw2088所说,总电源输入处放一个电解电容,芯片有多 ...

我们公司的工程师设计的电路基本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分不清电容的具体分布才提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两个芯片,没有必要搞这么多电容吧?
如2楼qwqwqw2088所说,总电源输入处放一个电解电容,芯片有多 ...

具体电路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的去耦电容、滤波电容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并不仅仅是那两片存储器芯片的。对于一般数字芯片,使用一只0. ...

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请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路还有多个IC芯片。电路图只是其中一部分截图。就照片来说:3.3V即为IC的供电。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

怎么接,前帖已讲原则,按原则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前帖已讲原则,按原则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电路图如下:

电路够大。
但即使是这么大的电路,也没有必要使用六个不同容量的电解电容,至多使用两个:板子电源入口处一个,电源线终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