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C220V 转 DC25V 电路 !

楼主:
求 AC220V 转 DC25V 电路 !

谢谢 !

网友A:
要说清楚功率、纹波要求等。

网友:
你这也说的太简单了吧,你要说清楚具体要求,比如说电流是多少,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等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清楚功率、纹波要求等。

使用单相市电、输出24V直流的适配器,市场上很多,各种功率范围的都有,把输出直流电压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满足首帖的要求。

网友:
信息内容不足,无法给建议呀

网友B:
如果信息是這樣,建議直接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息是這樣,建議直接抄板

没有提供电源功率方面的要求,抄什么板都一定对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