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源串接磁珠

楼主:
直流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串接磁珠?磁珠取值的大小怎么确定?根据什么计算怎么计算出来的有没有公式?

网友A:
一般地说,磁珠用来使高频电流通过时产生较大损耗。在开关电源中,为防止市电输入端对外部其它用电设备产生干扰或者直流输出端对负载产生干扰,往往要使用磁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磁珠用来使高频电流通过时产生较大损耗。在开关电源中,为防止市电输入端对外部其它用电设备产生 ...

如上图中,IC芯片的供电方式是:使用220V转化为5V10A的直流稳压源供电,然后通过TPS54620电源装换芯片转为3.3V给IC芯片供电,此处使用磁珠的作用是什么?上图中的磁珠是什么作用?可以去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中,IC芯片的供电方式是:使用220V转化为5V10A的直流稳压源供电,然后通过TPS54620电源装换芯片转 ...

我不知道首帖图中使用磁珠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如果使用220V转化为5V10A的直流稳压源供电,然后通过TPS54620电源装换芯片转为3.3V给IC芯片供电,磁珠应该加在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TPS54620芯片输出端。

网友:
磁珠取值的大小怎么确定
以前论坛有讨论,可以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tid=442572&mobile=2

网友:
通常不会在电源处串磁珠,因为意义不大,并不会对电源纹波或系统EMC带来什么可见的益处。磁珠应串在某些敏感电路或噪声源的供电回路中,比如在数模混合电路中的数字电路供电回路中,用来抑制数字电路噪声的电源耦合。磁珠的主要作用是降低高频噪声的传输,所以最好布置在高频噪声源的电源回路里。如果噪声源还存在辐射耦合,那么在敏感回路里也要串。

网友:
就楼主电路而言,232接口片都是用在数字电路中,显然在其电源回路里串磁珠是无意义的。如果系统中有敏感电路,那应该分开布置数字电路和敏感电路,然后在数字电路的电源回路里串磁珠抑制噪声的电源耦合。
磁珠的选择原则是根据高频噪声的频谱来确定的,去仔细看看磁珠的器件手册,特别是其频率阻抗表。

网友:
输入的时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