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增加积分

楼主:
我贴吧里回复了内容,但积分不加,请问各位大佬我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
玩板看这里:

网友A:
请问,我设置了头像,也没加分,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设置了头像,也没加分,是为什么呢?

请仔细看,你的芯币是否增加了。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的积分类型。总积分=威望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设置了头像,也没加分,是为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个链接查询你的各项积分收录情况:
https://home.eeworld.com.cn/home. ... og&ac=credit&page=1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