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电路板维修有质量风险吗,如何规避

楼主:
请问是否应该拒绝任何经过维修的电路板,比如更换一个贴片的分立元件的电路板都拒收?
问题:
1,是否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规定了这个维修流程,按流程维修就算是符合标准
2,是否有权威机构可以证明或者对维修的电路板进行检测

若能提供实质性帮助,可现金酬谢。9965 企鹅 07687

网友:
楼主要把事说清楚。

网友:
“是否应该拒绝任何经过维修的电路板”难道更换一个元件就拒绝,自己想吧

“是否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规定了这个维修流程”
大厂商一般有自己的维修流程,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有这么方面的标准

网友:
维修返修,有个组织ipc在弄,但是这种也是要提前规定好才能用这些标准。要不就是扯皮

网友A:
具体应该在ipc-610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应该在ipc-610里有

多谢哥们了。那个规范下来看了,领导的意思,这文档明确说了,如果客户不同意那么此文档不能当标准使用。算了尽力就行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