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133增加备用锂电池组问题

楼主:
现在使用BQ24133设计一个给三节锂电池充电的电路,设计要求再增加一路备用锂电池电源,如果直接在BQ24133电源输出端用一个二极管把备用电池增加进去,如果系统电源高于原本的锂电池电压,会不会导致BQ24133误判,将外部电源的MOS管打开,并给内部锂电池充电?或者说如果再加入一路备用电源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系统电源高锂电池电压有可能会有误判
备用锂电池电源也要充电的,最好是另外设计一套充电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电源高锂电池电压有可能会有误判
备用锂电池电源也要充电的,最好是另外设计一套充电备用

那是不是如果我要接入备用电源的话,必须也在24133输出位置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如果我要接入备用电源的话,必须也在24133输出位置串联一个二极管

在24133输出位置串联一个二极管,是可以切换,要选用正向压降小的肖特基,最好是选择功率MOSFET开关替代二极管。
问题是,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主电池与备用电池的切换,主电池供电的时候,备用是在充电,然后是切换供电同时也要切换充电,这样麻烦
建议主备用都有一套充电电路,然后切换主备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