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不到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C8T6,开发环境KEIL5.
运行程序直接跳到这个界面。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是跳转到Bootloader之类的了吧???Boot0/Boot1配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跳转到Bootloader之类的了吧???Boot0/Boot1配置好了吗?

配置好了

网友B:
用到什么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到什么库了吗?

没有

网友:
你是用到了usb?
你可以先建立好模板,然后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增加外设代码。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以先remove掉usb相关的c文件和h文件。
先编译通过。

不过,感觉有点像启动文件选用的不对一样

网友C:
看R0-R15得状态就是不正常得。你这程序 跑飞了?
暂停运行看程序在哪停止。

网友D:
看一下BootLoader,.s文件。看一下配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到了usb?
你可以先建立好模板,然后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增加外设代码。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 ...

我写个很简单的程序,一开始可以正常运行,过几次就像我1楼说的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R0-R15得状态就是不正常得。你这程序 跑飞了?
暂停运行看程序在哪停止。

暂停也是跳到汇编代码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BootLoader,.s文件。看一下配置是不是对的

谢谢!具体哪个文件?怎么看配置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写个很简单的程序,一开始可以正常运行,过几次就像我1楼说的那样了

你确定你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你的s文件的选择是对的?
还有MDK中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前两天刚回别人个帖子,说是MDK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你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你的s文件的选择是对的?
还有MDK中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前两天刚 ...

我不确定硬件,我确定软件没问题。
.s文件我使用的是上图所示文件。
mdk还有什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不确定硬件,我确定软件没问题。
.s文件我使用的是上图所示文件。
mdk还有什么设置。

硬件出问题,debug的时候,程序也跑不到main函数的地方。如硬件一直处于reset状态,我记得是这样,时间有点长了。  就是reset引脚的RC的值不对引起的。
还有其他问题,我没有看过硬件 ,只能靠猜。

你说的MDK的设置就是这里的设置。你看看你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具体哪个文件?怎么看配置对不对?

先新建一个工程,把。s文件换新的,从官网在下一个。如果还有问题,可能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件出问题,debug的时候,程序也跑不到main函数的地方。如硬件一直处于reset状态,我记得是这样,时间有 ...

对的

网友:
那就想办法去排除硬件的问题。。。。。有时候硬件出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看看MDK的iROM配置地址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