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这个舵机咋控制?

楼主:
EMAX ES3104 这个舵机要怎么控制? 我用的是51单片机,按照网上的舵机控制周期20ms,高电平1.5ms输出的PWM波,想让舵机转九十度,但是程序考进去以后舵机就只是一直在抖着转,没有转到九十度停止。网上查不到这个舵机的说明书,求大神指导,多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等设备测一下,控制信号的周期,占空比是否合适。是否是不变的输出。  舵机供电是否稳定。可以单独供电看看。

网友B:
测一下PWM波形看看波形 再检查一下舵机电源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等设备测一下,控制信号的周期,占空比是否合适。是否是不变的输出。  舵机供电是否稳定。可以单独 ...

舵机单独供电,也就是不接信号线,只将电源线接5V电源,地线接地。这个时候舵机刚上电时会略微转一下,然后就停止状态。这个现象是对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等设备测一下,控制信号的周期,占空比是否合适。是否是不变的输出。  舵机供电是否稳定。可以单独 ...

还有就是这个型号的舵机我没有找到相关的PWM控制说明,是不是按照正常的舵机相应的PWM写程序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PWM波形看看波形 再检查一下舵机电源看看

什么样算是正常的?现在舵机不接信号线直接接5V电源还有地,现象是,刚上电舵机会抖一下,然后就是停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等设备测一下,控制信号的周期,占空比是否合适。是否是不变的输出。  舵机供电是否稳定。可以单独 ...

这是程序,周期20ms, 高电平1.5ms   想要实现舵机转90度,但是实际上舵机一点也不动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ign = P2^0;

uint time = 0;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100)/256;     //定时0.1ms
        TL0 = (65536 - 1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256;
        TL0 = (65536 - 100)%256;
        time++;
        if(time <= 200)
        {
                if(time < 15)
                        sign = 1;
                else
                        sign = 0;
        }
        else
                time = 0;
}

网友D:
你想想啊,周期为20ms,1.5ms的高电平的PWM波,占空比是多少,自己算算,然后就知道定时器怎么计算了。如果是51的话,应该是IO和定时器配合使用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算是正常的?现在舵机不接信号线直接接5V电源还有地,现象是,刚上电舵机会抖一下,然后就是停止状 ...

频率固定 占空比固定 且占空比和你设定的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固定 占空比固定 且占空比和你设定的相同

相同啊,可是舵机不按照预想的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啊,周期为20ms,1.5ms的高电平的PWM波,占空比是多少,自己算算,然后就知道定时器怎么计算了。如果 ...

程序是这么写的 啊,上面我有发程序,您看看。我真不知道为啥舵机跟预想的旋转不一样,是舵机的问题还是我周期找错了,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舵机的说明书

网友E:
银燕的舵机,楼主有信号源没,直接上信号源,网上的资料抄来抄去,不要拿到舵机就想着20ms、1.5ms,信号源直接操作,秒秒钟解决,在这上面吃过亏,当时网上找了很多资料,直到最后看到一个人说起调频,才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银燕的舵机,楼主有信号源没,直接上信号源,网上的资料抄来抄去,不要拿到舵机就想着20 ...

你的意思是这个必须用信号源?
不用信号源,直接用他说的这种PWM是不行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这个必须用信号源?
不用信号源,直接用他说的这种PWM是不行滴?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信号源可以直接获取驱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信号源可以直接获取驱动信号

我还是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你再说的明白点,,,,,,,
信号源?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单独供电,也就是不接信号线,只将电源线接5V电源,地线接地。这个时候舵机刚上电时会略微转一下,然 ...

上电时动一下,这个应该是没事的。上电过程不太稳定,没关系。供电稳定以后,不乱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这个型号的舵机我没有找到相关的PWM控制说明,是不是按照正常的舵机相应的PWM写程序就可以?

没有找到相关的PWM控制说明。就先按照常规的PWM方式来测吧。时序控制好。

网友:
能转说明舵机应该没坏,
尝试改变驱动信号的频率跟占空比,
应该能逼近出驱动波形来。

网友:
感觉应该在主程序中加入一个 while(1);循环,要么不停地直行主程序!定时器不停地变,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