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MOS管的作用

楼主:
    附图里是电路图,这个电路是一个加速度计模块上的部分电路,SAL 和 SDA接的是芯片IIC接口,EX_SAL和EX_SDA接的是单片机,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VCC_IN应该是3.3V还是5V比较好?     如果把这部分电路直接换成上拉电阻(上拉电压3.3V)可以不?

网友:
这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Sensor电压是3.3v,系统工作电压VCC_IN应该是5v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注意NMOS管的选型以及上拉电阻阻值的选取。由于该电路基于上拉电阻,NMOS管的电容特性可能会导致波形劣化。为了保证输出的上升速度,使得输出波形维持较好的形状以保证数据正确,要选择Qg较小的NMOS管。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个电平转换电路,mos管起到一个“类似电压隔离”的作用。
1、首先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如果VCC_IN为5V。
设置为EX_SCL为输出,如果EX_SCL为高电平,nmos不导通。如果EX_SCL输出为低电平,nmos那个图中的二极管导通,SCL也为低电平,nmos导通;
刚开始设置EX_SDA为输出,如果EX_SDA为高电平,nmos不导通。如果EX_SDA输出为低电平,nmos那个图中的二极管导通,EX_SDA也为低电平,nmos导通;

2、除了这个还需要注意。特别是接单片机的EX_SDA,这个在接收应答信号的时候,需要把IO设置为输入。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送数据。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送数据。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IC在接收到8bit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IC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冲,
表示已收到数据。CPU向受控单元发出一个信号后,等待受控单元发出一个应答信号,CPU接
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继续传递信号的判断。若未收到应答信号,由判断为
受控单元出现故障。
所以,还需要 你特别注意协议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个电平转换电路,mos管起到一个“类似电压隔离”的作用。
1、首先对于这个电路来说, ...

为什么如果EX_SCL为高电平,nmos不导通?MOS管导通与否不是与GS两端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如果EX_SCL为高电平,nmos不导通?MOS管导通与否不是与GS两端电压有关?

是的,有关系。他这个管子我看了下参数,Vgs的典型值为1.5V
对于nmos来说,Vgs>0,就导通了。EX_SCL为高电平,Vgs之间的压差不满足Gate-Threshold Voltage的条件。所以不导通

网友:
低成本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个电平转换电路,mos管起到一个“类似电压隔离”的作用。
1、首先对于这个电路来说, ...

懂了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