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如何同一网络多种线宽

楼主:
如题,如果在同一个网络,我目前用不了二种线宽,不知在那设置,可以在同一网络用二种以上线宽.

网友:
走线的时候按tab

网友:
最好用的是走线时按shift+w,选择一个即可,可以随便选择走线线宽

网友:
同一网络为什么要用不同的线宽呢?不同的线宽,阻抗也会变得不同,如果要求阻抗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shift+w,正解。
不过为了保证线路阻抗一致,信号线路不建议走不同得线宽。
算是PCB布线基本准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