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捡了个POS机,做工还不错

楼主:
 拍的图不多,型号外观没有了,
做工工艺不错。

1、这是屁股,看上去可以插手机卡,
最上边贴着的是天线,看上去频率不高,
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2、这是侧边刷磁条的地方,连接的排线座掉了,
焊盘也拽下来了,不过我能修好它。

3、这是中间的一块板子,主控啥的都在上边,
下边屏蔽罩那边是读银行卡芯片的地方。

4、再来一张

5、主控跟内存

6、元件很密,工艺不错,看起来应该是六层板

7、再来一张

网友:
8、再往里拆,这是主控板背面Flash的地方

9、再来一张

10、这是最里边按键的板子,刚打开的时候全是沙子

11、这是读磁条的传感器,连接座把焊盘拽下来了

网友A:
所有POS机都有防折电路,拆开后里国会自毁,也就是会擦掉关键密钥数据等,
见你上边最后一张图,

网友B:
哈哈典型的国内品牌pos机。

网友C:
这也能捡到啊,我怎么捡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POS机都有防折电路,拆开后里国会自毁,也就是会擦掉关键密钥数据等,
见你上边最后一张图,

嗯,注意到了,
这个POS机有三个防拆卸的触点,
在底壳上用导电硅胶抵在PCB板上。

这是其中的两个触点,
还有一个在翻过去的那块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典型的国内品牌pos机。

忘记了,没拍外壳,挺脏的,
没注意是啥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捡到啊,我怎么捡不到

低头走路,
虽然捡不到钱,
可是有POS机啊。

网友C:
喜欢低头走路,挺好,不会摔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低头走路,挺好,不会摔跤

撞树上了。

网友:
你真风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有POS机都有防折电路,拆开后里国会自毁,也就是会擦掉关键密钥数据等,
见你上边最后一张图,

若是没电了,就不能自毁了吧

网友E:
爱捡“破烂”,有收藏癖好,电工的特质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没电了,就不能自毁了吧

有电池的,除非知道结构,
针对性拆解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捡“破烂”,有收藏癖好,电工的特质之一

网友F:
运气不错,还能捡到POS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还能捡到POS机。

下次争取捡到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