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用msp432设计一个实时时钟,但是程序写好以后无法达到预期,希望各位高手帮...

楼主:
10芯积分

#include "msp432p401r.h"
#include "oled.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erminate all remaining pins on the device
        P1DIR|=0XFF;P1OUT=0;
        P2DIR|=0XFF;P2OUT=0;
        P3DIR|=0XFF;P2OUT=0;
        P4DIR|=0XFF;P2OUT=0;
        P5DIR|=0XFF;P2OUT=0;
        P6DIR|=0XFF;P2OUT=0;
        P7DIR|=0XFF;P2OUT=0;
        P8DIR|=0XFF;P2OUT=0;
        P9DIR|=0XFF;P2OUT=0;
        P10DIR|=0XFF;P2OUT=0;

        // Configure Port J
        PJDIR|=(BIT2+BIT3);PJOUT&=~(BIT2+BIT3);
        PJSEL0|=BIT0+BIT1;//引脚设置为LFXT
        CSKEY=CSKEY_VAL;//解锁CS寄存器操作
        CSCTL2|=LFXT_EN;//打开LFXT
        do
        {
                CSCLRIFG|=CLR_DCORIFG |CLR_HFXTIFG|CLR_LFXTIFG|CLR_FCNTLFIFG;//清除中断标志位
                SYSCTL_NMI_CTLSTAT&=~SYSCTL_NMI_CTLSTAT_CS_SRC;//使能CS中断作为NMI
        }while((SYSCTL_NMI_CTLSTAT|SYSCTL_NMI_CTLSTAT_CS_FLG)&&(CSIFG&LFXTIFG));
        CSCTL1&=~(SELA_M)|SELA_0;//选择ACLK为LFXTCLK
        CSKEY=0;//锁定CS模块
        c=CS_getBCLK();
        //配置RTC
        RTCCTL0=RTCKEY;//解锁RTC+实时时钟时间事件中断启用
        RTCCTL13=RTCHOLD+RTCMODE+RTCBCD+RTCTEV_0+ RTCRDYIE;//停止日历模式以便设置+日历模式+BCD模式+实时时钟事件(分钟)+ 使能读取中断
        //时钟初始化
        RTCYEAR=0X2016;
        RTCDATE=(0X4<<MONTH_OFS)|(0x05|DAY_OFS);//month=4+day=5
        RTCTIM1=(0X01<<DAYOFWEEK_OFS)|(0X10<<HOURS_OFS);//DAY OF WEEK=1 + HOUR=10
        RTCTIM0=(0X32<<MINUTES_OFS)|(0X45<<SECONDS_OFS);//minute=0x32  +  second=0x45
        RTCCTL13&=~RTCHOLD;//开启RTC
        RTCCTL0&=~RTCKEY;//关闭RTC

        //初始化oled
        OLED_Init();
        OLED_ShowNum(60,4,10,2,16);
        __enable_irq();
        NVIC_ISER0 =1<<((RTC_C_IRQn)&31);//RTC中断
        SCB_SCR|=SCB_SCR_SLEEPONEXIT;//从中断回来时睡眠
        while(1)
        {
                __wfi();
        }
}
void RTC_C_IRQHandler(void)
{
        if(RTCCTL0&RTCRDYIFG)
        {
                a=RTCSEC;
                OLED_ShowNum(60,4,RTCSEC,2,16);
        }
}

问题:这段代码根本无法进入中断,由于第一次使用中断,还不太会用,实在不知道哪出错了。试验过官方提供代码,但是还是感觉布恩那个正常运行。这个问题比较急,希望看见这个问题的各位大佬都能帮忙解决一下小弟的问题。谢谢了

来自 2楼

非常诚恳的拜托看到这个问题的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最好列个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