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PWM操作

楼主:
//*******************************************************************************
// 描述:MSP430实现PWM。反映在LED灯上,可以看到LED灯的亮度不断变化
//
// ACLK= n/a, MCLK= SMCLK= default DCO ~ 800k
//
// MSP430F13x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2|-->LED
//

//
// 硬件电路:MSP430F135核心实验板-I型
// 硬件连接:
//
// 调试器:MSP430FET全系列JTAG仿真器
// 调试软件: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1A 编译
//******************************************************************************
#include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TimerA(void);

unsigned int nCount;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BCSCTL1 = 0X00;

do
{
// 清除OSCFault标志
IFG1 &= ~OFIFG;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BCSCTL2 = 0X00;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2.048MHz,分频因子为0
BCSCTL2 += SELM1 + DIVM_0;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2.048MHz,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 DIVS_0;
return;
}
void Init_TimerA(void)
{
nCount = 0;

TACTL = TASSEL1 + TACLR; // 选择SMCLK,清除TAR
CCTL0 = CCIE; // CCR0 中断允许
CCR0 = 65535 - 1; // PWM周期为256
CCTL1 = OUTMOD_7; // CCR1输出模式为“复位/置位”模式
TACTL |= MC1; // 增记数模式
return;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Timer_A中断函数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
{
nCount += 655;
CCR1 = nCount;
}

int main(void)
{
// 关闭看门狗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2; // P1.2为输出
P1SEL |= BIT2; // 选择P1.2为TA1管脚
// 关闭中断
_DINT();

// 初始化
Init_CLK();
Init_TimerA();
// 打开中断
_EINT();
for(;;)
{
//CUP进入低功耗模式
_BIS_SR(LPM0_bits);
_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