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我想仿真一个分频系数是12的分频器。
代码如下:
module div12(fm,clk);
output fm;
input clk;
reg fm;
reg[2:0] cnt=3'b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3'b101)
                        begin fm <= ~fm;cnt<=0;end
                else
                        begin cnt<=cnt+1;end
        end
endmodule

testbench文件为: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12_testbench;
wire fm=0;
reg clk=0;
div12 div12(fm,clk);
always
                #10 clk=~clk;
endmodule

仿真结果:

fm一直是一条红线。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想仿真一个分频系数为12的分频器。程序如下:
module div12(fm,clk);
output fm;
input clk;
reg fm;
reg[2:0] cnt=3'b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3'b101)
                        begin fm <= ~fm;cnt<=0;end
                else
                        begin cnt<=cnt+1;end
        end
endmodule
testbench文件为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12_testbench;
wire fm=0;
reg clk=0;
div12 div12(fm,clk);
always
                #10 clk=~clk;
endmodule

仿真结果为:

可是fm一直是一条红线。请问高手,为什么没有波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仿真一个分频系数为12的分频器。程序如下:
module div12(fm,clk);
output fm;
input clk;
reg fm; ...

①fm是输出,测试文件中不能给输出赋值
②源代码中fm没有初始值,fm不能进行翻转,仿真时显示为不定态更改:源代码fm=0   或者fm=1

网友:
速率高建议用IP核避免亚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