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充电电路

楼主:
R1右边连接蓄电池,这个简单的电路给蓄电池充电。
有个不明白的现象,请教大家:
当蓄电池没接上时候,IRF_CON标号低电平时候,Q1截至,Q1的D极电压为0,当蓄电池(26V)接入时候,为什么测Q1的D极有9V电压?

网友A:
这是Buck开关电源电路,不能用直流电路的方法去分析。
接入电池后,虽然Q1仍截止,但D9是萧特基二极管,漏电流较大,故能够从Q1漏极上量到电压。

网友B:
蓄电池(26V)接入,空载,测量一下是否有D极有9V电压,感觉还是元件或者哪里焊接装配连接的原因
重点检查MBR3060后面的电路
IRF_CON是MCU控制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Buck开关电源电路,不能用直流电路的方法去分析。
接入电池后,虽然Q1仍截止,但D9是萧特基二极管,漏 ...

你好,谢谢回复,网络上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否页适用:
PN结有电容,D极没有放电回路(相当于高阻),电容特性是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当一端有电压跳变时,另一端也会跟着跳变。若D极对地接个电阻,则9V电压应该被泻放掉。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26V)接入,空载,测量一下是否有D极有9V电压,感觉还是元件或者哪里焊接装配连接的原因
重点检查 ...

IRF_CON是MCU控制脚。
没有装配问题
空载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回复,网络上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否页适用:
PN结有电容,D极没有放电回路(相当于高阻),电 ...

PN结电容相当小,不足以产生持续的影响(你测量电压并不是瞬间完成)。

“若D极对地接个电阻,则9V电压应该被泻放掉”
接电阻后9V电压会变得很小,这没有错。萧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也会被电阻泄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回复,网络上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否页适用:
PN结有电容,D极没有放电回路(相当于高阻),电 ...

“你试试”
你提出的问题,让我试试?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你提出的问题,让我试试?这是什么逻辑?

你误会了,我是转发另外一个人的建议叫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误会了,我是转发另外一个人的建议叫我试试。

你误会了,我是转发另外一个人的建议叫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结电容相当小,不足以产生持续的影响(你测量电压并不是瞬间完成)。

“若D极对地接个电阻,则9V电压 ...

接了个电阻,电压确实泄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