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天线原理请教

楼主:
如图,这是bluetooth天线,天线从芯片出来后分为了两路,一路绕回主板的GND,一路伸向外面,求教下:1)RF信号是怎么向外辐射的?是靠与地的那一圈回路来产生的电场--磁场的转换,而辐射出去的吗?那要另外一段延伸出去的悬空的线来做什么?
2)如果将信号与地的那一圈回路减小,直接在芯片出来那里接地,或者不接地,还能辐射出去吗?

网友:
简单理解天线原理可以做一个想象:取两根临近平行线,在其一端接上交流信号源,此时两根线间就有交变电场存在并产生电流(可以理解为电容的充放电所致)。根据麦克斯韦理论,此时就会发生电磁辐射,只是通常都非常弱。在平行线的另一端点处将两根线反向分开直至分别折弯90度,这个时候两线间当然依然存在着交变电场,只不过这个交变电场成了空间开放的。此时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导线尺寸和信号源波长相当),交变电场转化为电磁辐射的效率就会大幅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天线”。不过,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天线,实际应用中的天线所涉及的理论非常复杂,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清的,有关知识在天线理论教材中有详细讲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A:
关于楼主的具体问题,显然1中的描述是不对的,该天线可以理解为两段串了电感的导线,辐射转换主要在上面那一段,下面的构成接地平面,相当于前帖中的那两根平行线的折弯。
关于问题2,直接把信号输出接地,当然不会再有辐射产生了,而把下面那个地回路断开,则辐射转换效率降低。注意,这里可不能理解为直流通道,高频下的实际电路可是截然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的具体问题,显然1中的描述是不对的,该天线可以理解为两段串了电感的导线,辐射转换主要在上面那 ...

有一点想不明白,如果把地断开,只留一根线从芯片的RF OUT端拉出来,这个时候信号是怎么通过这一段线辐射的啊?没有平行的两个线,就一根单端悬空的线,没有地回路,没有回路也就没法形成电流对吧,相当于说天线上是没有电流流过去的,那怎么能有电场和磁场的交替变换而形成电磁波辐射出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想不明白,如果把地断开,只留一根线从芯片的RF OUT端拉出来,这个时候信号是怎么通过这一段线辐射 ...

线路板上有地线啊,我在2楼不是说过“拉开”么?至于电流问题,都说了不能用直流回路的思维去面对高频交流。细部知识建议去看教材,注意麦克斯韦电磁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有地线啊,我在2楼不是说过“拉开”么?至于电流问题,都说了不能用直流回路的思维去面对高频交 ...

请问是怎么个拉开法,是直接连到覆铜地 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个拉开法,是直接连到覆铜地 上的吗

看2楼帖,别瞎猜,要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