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输入引脚的选择

楼主:
RT,我用的lauchpad g2553开发板,用TA0.1进行捕获信号高低电平。用P1.2可以进行捕获,正常工作。但是用P1.3 ,P1.4就不能进入中断,关键是P1.2我得用他做串口uart。求各位给一个折中 的办法?或者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如下图这是数据手册

网友:
检查一下代码有没有那个地方没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