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
由于工作需求,需要改别人的一段代码。用STM8做的一个东西,有源码。以前的程序存在一个bug,经过初步定位到下面的函数中,即CC2500的中断管脚的初始化部分。
在下面的代码中,如果方框里的代码存在,则会经常导致CPU复位。有人知道是啥原因不?

网友A:
则会经常导致CPU复位?这个是导致stm8复位还是cc2500复位呢?可以描述清晰点嘛?看代码看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则会经常导致CPU复位?这个是导致stm8复位还是cc2500复位呢?可以描述清晰点嘛?看代码看不出问题

导致CPU复位。
我也看不出啥问题。也许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在这一句屏蔽了,就不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致CPU复位。
我也看不出啥问题。也许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在这一句屏蔽了,就不复位了。

我还是不知道是导致那个芯片复位?这样看感觉不会那么容易导致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不知道是导致那个芯片复位?这样看感觉不会那么容易导致复位

STM8复位。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网友:
看这个有点像IO的一些操作,如果有这个片子的资料,看看这个寄存器的说明,就知道你的这条语句在干啥了

网友C:
这个芯片涨的很凶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涨的很凶哦。

不是我选的。半路接手的东西

网友D:
看看中断服务函数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中断服务函数部分?

#pragma vector=6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check_crc16 = 0,check_crc16_1= 0;
  CLI();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EXTI_G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
    switch (Keyexti_Sensitivity_Type)
    {
        case EXTI_SENSITIVITY_FALL_LOW :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RISE_ONLY :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
            {
                if((BitStatus)(PB_IDR&0x20)==0)
                {
                   if (Get_RF_MODE() == MODE_TX)
                   {

                   }
                   else if (Get_RF_MODE() == MODE_RX)
                   {
                        if(halRfReceivePacket(CC2500_RxBuf)>2)
                        {
                          CC2500_Rx_Flag = 1;

                        }
                   }
                }
            }break;
        case EXTI_SENSITIVITY_RISE_FALL :
            {

            }break;
        default:
            break;
    }
    SEI();
    setRxMode();
}

测试的时候还没有运行到中断服务程序

平时使用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程序能正常运行。我想改改他的程序。在调试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还没有运行到中断服务程序

平时使用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程序能正常运行。我想改改他的 ...

CC2500是无线模块,为啥你写的像按键函数??

网友E:
中断标准没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2500是无线模块,为啥你写的像按键函数??

CC2500收到数据后有一个中断,根据中断信号来读CC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断标准没清除

他的代码一直这么用的,一共用了两个外部中断,都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定时器中断里面清除了。
我加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选的。半路接手的东西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选的。半路接手的东西

现在降了,可以用,

网友:
这个涨这么厉害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