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tm32f103CAN总线环回模式测试成功,但是连上CAN分析仪却搜不到波特率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有个选项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如果对can的设置之类的问题,请看论坛中的这个帖子,里面波特率怎么计算的,我已经对这个有回复,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10039-1-1.html

网友B:
测一下PHY 芯片的tx 引脚是否有波形。分析仪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终端电阻是否匹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PHY 芯片的tx 引脚是否有波形。分析仪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终端电阻是否匹配好。

就是分析仪识别不出来,硬件应该没问题,识别的时候can高低都是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分析仪识别不出来,硬件应该没问题,识别的时候can高低都是2.5v

最好找个测波形的设备。没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也可以。能够判断,发送是否正常。发送波形若正常。就看分析仪了。

网友D:
检查程序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或者初始化参数配置问题啊?

下面这是1M的配置

建议汽车上不要用这种工业级别的mc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程序是不是没有初始化?
或者初始化参数配置问题啊?

下面这是1M的配置

建议汽车上不要用这种工 ...

波特率应该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can接收中断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有个选项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如果对can的设置之类的问题,请看论坛中的这个帖子, ...

你好,我这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了,环回模式信息发送出去后进不了接收中断,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有个选项是自适应波特率的。

如果对can的设置之类的问题,请看论坛中的这个帖子, ...

环回模式下,CAN_Transmit函数的返回值是0说明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CAN1->RF0R 寄存器一直显示0收不到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应该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can接收中断进不去

环回模式下,CAN_Transmit函数的返回值是0说明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CAN1->RF0R 寄存器一直显示0收不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这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了,环回模式信息发送出去后进不了接收中断,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误了

不知道哪里错了,尅参考下原子的回环测试。

还有回环测试是不用接can设备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环回模式下,CAN_Transmit函数的返回值是0说明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CAN1->RF0R 寄存器一直显示0收不到数 ...

你的代码风格。。。。。。。。。

如下图示中标注的地方,自己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风格。。。。。。。。。

如下图示中标注的地方,自己看看咯。

今天又查了一遍代码,发现了个更加尴尬的问题 我只要配置pa11就会导致串口发送不正常,就是循环发送了一会之后程序就死了。串口1是pa9,pa10。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风格。。。。。。。。。

如下图示中标注的地方,自己看看咯。

代码风格是因为心态炸裂了。。。。我改了一个星期不知道错在哪,之前还回模式好的,现在环回模式都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查了一遍代码,发现了个更加尴尬的问题 我只要配置pa11就会导致串口发送不正常,就是循环 ...

写代码要思路清晰,还有就是需要静下来,我感觉你这种毛毛糙糙的,很难找到问题所在的。。。。。
还有像stm32一般PA11,PA12是can口。
PA9,PA10是串口,你仔细看你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代码风格是因为心态炸裂了。。。。我改了一个星期不知道错在哪,之前还回模式好的,现在环回模式都失败

如果工程在有串口的相关代码,先remove掉,调通can,然后再增加串口代码,调通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程在有串口的相关代码,先remove掉,调通can,然后再增加串口代码,调通串口。。。。。

谢谢大佬,我现在是在查串口突然不能发送的问题,因为不能用debug串口不能正常发送的话就检查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程在有串口的相关代码,先remove掉,调通can,然后再增加串口代码,调通串口。。。。。

现在怀疑是preprocessor symbol头文件定义的问题,我定义的STM32F10X_MD可能与f103的板子有什么冲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代码要思路清晰,还有就是需要静下来,我感觉你这种毛毛糙糙的,很难找到问题所在的。。。。。
还有像 ...

不知道为什么,我改了下分频系数串口突然不发送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过环回模式下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可环回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乱码呀,又不需要匹配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我现在是在查串口突然不能发送的问题,因为不能用debug串口不能正常发送的话就检查不到问题出 ...

你说的这个“不能用debug串口不能正常发送的话就检查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你指的是串口还是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