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与客户机关系

楼主:
各位大神,请假一下,比如我的设备是服务器,电脑上软件是客户机,那电脑IP、软件TP、设备IP是什么关系,反过来,设备是客户端、电脑是服务器的时候呢,他们关系到底是什么

网友:
感觉你的逻辑很混乱,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电脑上面的软件部署的IP和电脑获取IP是一样的,设备上服务器IP来自于设备获取的IP,建议你多看下TCP/IP协议的书或者百度扫盲下

网友:
服务器-客户机是一种网络架构,即Client-Server(C/S)结构
是一种网络架构,服务器-客户机C/S模式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指计算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