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原因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在设计的时候为什么D焊盘不设计通孔

网友:
贴片焊盘的焊接是不需要通孔的

网友:
如果需要过孔,必须布置在距离SMD焊盘足够远的地方,否则焊接时焊锡会漏过过孔,可能会导致该焊点虚焊或因应力问题导致器件移位,那问题就更大了。

网友:
这个与你这个元件的封装的选择有关系的,如果元件是SMD的,那么就是表贴的,不需要通孔。如果是那种DIP的,就是插件类型的,是需要通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