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一下,这个三极管开关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下边这个P管有什么作用?P管有用么?我怎么觉得没有也一样呢?
各位怎么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图上N管和P管是对称的,一个负责吐出电流,一个负责吸入电流。

网友B:
上管以VCC为源负责将OUT往上拉,下管以地为源负责将OUT往下拉,咋会没用呢?
若仅用一管就只有导通截止了,缺失了半边的源。

网友C:
两支互补的三极管,一支负责电流流入负载,一支负责电流流出负载。
注意IN端与两支三极管基极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上N管和P管是对称的,一个负责吐出电流,一个负责吸入电流。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以VCC为源负责将OUT往上拉,下管以地为源负责将OUT往下拉,咋会没用呢?
若仅用一管就只有导通截止了 ...

明白啦,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支互补的三极管,一支负责电流流入负载,一支负责电流流出负载。
注意IN端与两支三极管基极联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