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6单线编程调试接口SWIM引脚需要接上拉电阻吗????急急急

楼主:
STM8S103F3P6单线编程调试接口SWIM引脚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有的原理图没接,有的接了。
所以要不要接的?

网友:
这么没有信心就先看一下datesheet,如果推荐使用里面肯定会有说明,如果没有推荐你也可设计一个上拉电阻,大不了不焊就是了。

网友:
我用过STM8S003,没有加也可以啊,不知103是不是一样。。。。。

网友:
接上拉电阻,这个上拉对信号的影响很小。应该不会影响通信。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焊上。想验证,可以调完了再拆。

网友:
是否需要上拉,可以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就是你仔细看用户手册,用户手册肯定有对这部分的说明的。
第二种思路,那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可以设计上拉,但是贴片的时候,你可以暂时不贴那个上拉电阻。
如果贴片回来,你的板子如果可以正常下载,那么说明不上拉是可以的;如果不能正常下载,说明需要上拉。这样以来,你可以利用第二种思路,做个验证

网友:
这个引脚手册上说是强灌电流 开漏的。按理讲调试器或者单片机这边拉个上拉。一般调试器那边拉吧?
看STLINK2原理图:好像拉的电阻还小。

网友:
SWD口一直么有接过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