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ADC采集两个信号源,在程序中如果不注释掉其中一路,检测出来的两组信号都一直...

楼主:
以下是ADC初始化及转换的程序

u16 ADCResult(u8 ch)
{
u16 Result;
  P1ASF = 0x80;                          //设置P17位为输入口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Result =(u16)((ADC_RES<<2)|(ADC_RESL));
  return (Result);
}
u16 ADCResult1(u8 ch)
{
u16 Result1;
  P1ASF = 0x20;                          //设置P15位为输入口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Result1 =(u16)((ADC_RES<<2)|(ADC_RESL));
  return (Result1);
}

下面是主程序中的ADC程序
void main()
{
u16 value,value1;
double dat,dat1;

  while (1)
{
TI  = 1;
// value1 = ADCResult1(0x05);         //设置P15为输入口
//  dat1 = (double)value1*0.0048828125;//10位ADC,5伏基准电压
//  printf("电压:\r\n");
//  printf("dy = %.2f\r\n",dat1);

value = ADCResult(0x07);                             //设置P17为输入口
  dat = (double)value*0.0048828125;
  printf("电压:\r\n");
  printf("dy = %.2f\r\n",dat);

  while(!TI);
  TI= 0;
Delay1000ms();
}
}
在主程序中用串口显示时,注释掉一组显示,另一组就正常。如果不注释一组,同时显示,两组信号就一直保持5V

网友:
P1ASF = 0x20+0x80;就行了,你不用每次都去初始化ADC寄存器和管脚,,这样对ad精度有影响而且还耽误时间。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这一句就可以切换通道和再启动

网友:
if(0==dat1)
                wd=0;
        else if(0                 wd=300*dat1;
        else if(1.2         printf("fx = %.2f m/s\r\n",wd);

if(0==dat)
                ws=0;
        else if(0                 ws=(114.2857142857143*dat)/3.6;
        else if(0.21                 ws=(93.333333333*dat+4.4)/3.6;
        else if(0.51                 ws=(80*dat+11.2)/3.6;
        else if(dat>1.11)
                ws=100/3.6;
                printf("fs = %.2f m/s\r\n",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两组信号我需要分别进行其他操作啊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处理采集的两组电压信号显示出的电压保持5伏不变的问题,单组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B:
是第一次转换的数据有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第一次转换的数据有问题的原因

单独时都可以啊,如果是第一次的问题的话,我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时都可以啊,如果是第一次的问题的话,我该怎么改

转换完n次以后再切换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