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检测屏幕蓝光可以使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
用钞票,
(紫外线验钞)

网友A:
用敏感区覆盖蓝光频谱的光敏管即可,但要先做分光,把蓝光单独取出,这可以用三棱镜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敏感区覆盖蓝光频谱的光敏管即可,但要先做分光,把蓝光单独取出,这可以用三棱镜实现。

有没有ti等公司直接做好的传感器或采集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ti等公司直接做好的传感器或采集器

专门的单一传感器没有,因为理论上就不支持,定量检测必须分光。只有非定量传感可以做成单一传感器,但没有实用价值,因为检测有没有蓝光无意义,蓝光强度才是关键。
蓝光强度检测的成品倒是很多,传统的分光光谱仪就能拿来直接用,现在也有大量专用的蓝光分光检测仪,价格远比光谱仪便宜,因为检测谱区仅WLED的蓝光峰。不过市场上也有蓝光检测忽悠产品,比如用颜色传感器、成像传感器之类,这些传感器检测到的蓝光谱区远比WLED的有害蓝光宽得多,虽可以经软件校正,但所得数据与真实差距很大,不具备定量测量的意义。有效的检测有害蓝光,只能用分光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单一传感器没有,因为理论上就不支持,定量检测必须分光。只有非定量传感可以做成单一传感器,但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