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连接的USB设备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USB项目,也比较稳定。后来,又做了一块不一样的板子。
芯片是一样的,都是STM32F103C8T6.我把代码稍加修改,烧写到后来做得板子里。
可是一上电就提示“无法连接的USB设备”。我初步估计是硬件问题。
可是具体哪块出问题了就说不上来。不过,后来做得板子有些器件没有,用其它的代替的。
以上是USB的电路。那三个稳压管没焊上,L1直接短接,L2用两个磁珠代替。会不会是这块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A:
USB通信线串联磁珠???
第一次见这么用的。

再就是F1的DP线必须加上拉电阻,
也就是图中那个R10 1.5K,
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损坏了。

网友B:
与TVS(不是稳压二极管)无关,与磁珠电感也无关。要么是偏置电阻问题,要么是芯片固件问题。要说初级错误,可能还有接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通信线串联磁珠???
第一次见这么用的。

再就是F1的DP线必须加上拉电阻,
也就是图中那个R10 1.5 ...

量了电阻值都对。

网友:
可能是你把代码改乱了。试下原版代码。

网友:
用cubeMX生成一个  USB的虚拟串口  下进去试试 看能识别不!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TVS(不是稳压二极管)无关,与磁珠电感也无关。要么是偏置电阻问题,要么是芯片固件问题。要说初级错误 ...

谢谢!我板子上USB的两根数据线连到单片机之间打了好几个过孔。
听说最好不要打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板子上USB的两根数据线连到单片机之间打了好几个过孔。
听说最好不要打过孔。

高速通迅时过孔会有问题,会导致阻抗不连续而发生信号反射,增加误码率,低速的话倒还不至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通迅时过孔会有问题,会导致阻抗不连续而发生信号反射,增加误码率,低速的话倒还不至于。

谢谢!过孔多了会不会导致USB枚举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过孔多了会不会导致USB枚举不成功?

过孔少了问题才更大。

网友:
补充:过孔是“串联”的,越多问题越大。是“并联”的,越少问题越大。想必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并联”吧。
是不是过孔问题,拿导线直连过去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