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检测屏幕蓝光可以使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有ti等公司的成品最好

网友A:
有很多公司出 RGB 光传感器的,淘宝搜就有模块卖了。

网友B:
ti的成品不太清楚,但VEML6040环境颜色检测开发套件不妨一试。

网友:
这个问题已解答过,关键不在于传感器而是在于光学分光,分光后传感器用光敏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公司出 RGB 光传感器的,淘宝搜就有模块卖了。

那是忽悠人的。
有害蓝光并不是所有的蓝光,而且还有强度和辐照时间门限,有害的蓝光只局限于特定谱区的蓝光,而RGB传感器的蓝色通道对应的蓝光敏感区远远大于有害蓝光谱区,所以检测结果没有实际意义。
其实,只要根据日常生活常见的一些客观现象进行逻辑推理就该知道前述结论。假设只要是蓝光就有害,那蓝天、大海、蓝色的花朵、建筑之类岂不是都有问题了?显然不是这样。一台有害蓝光辐照强度在安全门限以下的LCD显示器在显示Windows蓝屏时,那是安全的。而一台有害蓝光辐照强度超标的LCD显示器,显示除足够密度的黑灰色之外的任何颜色都很可能有问题。过去的CRT显示器以及现在的非WLED背光LCD显示器显示的蓝色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的成品不太清楚,但VEML6040环境颜色检测开发套件不妨一试。

环境颜色检测传感器也无法满足有害蓝光检测的需要,理由见前帖。

网友:
切记、切记:此蓝光非彼蓝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忽悠人的。
有害蓝光并不是所有的蓝光,而且还有强度和辐照时间门限,有害的蓝光只局限于特定谱区的 ...

有害蓝光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是特定光谱段的话,紫光是不是更有害?
或者说,“有害蓝光”这个概念是否就是是似而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害蓝光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是特定光谱段的话,紫光是不是更有害?
或者说,“有害蓝光”这个概念是否 ...

建议去检索阅读有关论文,再对比一下WLED以及其它光源的光谱,重点分析蓝光段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害蓝光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是特定光谱段的话,紫光是不是更有害?
或者说,“有害蓝光”这个概念是否 ...

紫光是不是更有害?——未见这方面的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