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USB2.0和百兆以太网口

楼主:
目前一个项目要向PC机上以30M字节的数据存数据。我是想通过USB2.0或百兆以太网口,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这两个方案的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usb2.0可以,百兆网口的速度怕是达不到30M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2.0可以,百兆网口的速度怕是达不到30MB吧

千兆网,。谢谢您。主要是想了解哪种可行性高点,怕最后写了驱动,速度却达不到

网友B:
有的单片机也能达到这个速度,比如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3665-1-1.html
如果是并行数据,lpc43xx的sgpio也能完成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单片机也能达到这个速度,比如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3665-1-1.html
如果是并行数据, ...

好,谢谢

网友C:
usb2.0实际调试很难达到,建议直接usb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2.0实际调试很难达到,建议直接usb3.0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