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的绘图库、项目、信息等窗口如何独立显示?

楼主:
直接上图,想要图2这样展示。
诸位高手帮忙看下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右下角,syestem

网友A:
查看---工作区面板---system,可以自己选择-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工作区面板---system,可以自己选择-需要的

我想system里面打开的界面都像图二那样展开,图一都是堆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system里面打开的界面都像图二那样展开,图一都是堆在一起的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以前这些工具点开后,可以像图2那样隐藏到一侧,现在是都混在一起,看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以前这些工具点开后,可以像图2那样隐藏到一侧,现在是都混在一起,看起来很不方便

不清楚是哪个意思
建议在菜单栏,,进行一下默认设置一下
查看---桌面布局--默认de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是哪个意思
建议在菜单栏,,进行一下默认设置一下
查看---桌面布局--默认default

收到,谢谢,问题好像没了

网友C:
CTRL+SHIFT,点着标签就可以拖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TRL+SHIFT,点着标签就可以拖开了。

感谢,方法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