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的DSP控制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做的是BLDC从开环加到速度闭环的控制,我用的是TI的BLDC-sensored例程,在开环运行时,电机的电路波形还可以,但是加上速度闭环时,电机就启动不了了,可以看出来是由于速度PID调节的输出太小,导致占空比小,无法启动电机,但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速度PID的输出会很小呢?
各位老师,有做这方面的吗?还麻烦赐教啊,谢谢了。

网友A:
PID调节误差、输出是不是限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调节误差、输出是不是限幅了?

我看输出的波形了,确实占空比非常小,感觉也不是限幅的原因。

网友A:
软件上用了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上用了缓启动?

对,因为闭环启动的话总是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位转子才能启动,开环是先让电机转会。但是现在运行的不是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