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报警器都是用的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楼主:
求助,想问一下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里面的传感器正常都是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
有针对常见各种燃气、毒气的气敏传感器,比如一氧化碳(严格意义上的煤气的主要成分)、甲烷(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丁烷(液化气的主要成分)等都有特异性气敏传感器。

网友:
大都电极型的。

网友:
什么类型的概念是? 一般有毒气测量时电化学原理,可燃气(易燃易爆气体)的测量一般都是催化燃烧原理,还有红外原理(比较贵),当然说的都是工业级的,民用级的除了这两种外还有半导体原理,我是专业做气体和温湿度的。给你看看图,有图有真相,一般报警器里的都是这种传感器探头。可燃气:
有毒气 :

网友:
另外,技术支持在研发传感器上也非常重要,我们提供研发级技术支持,提供推荐电路。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求选择品牌,如霍尼韦尔,CT ,根本,国产的有炜盛,根据气体类型可以,一氧化碳,CH4甲烷,等,根据功耗、精度、抗干扰能力等要求,可分为,电化学,催化燃烧,半导体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