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工,此物体正反面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判断

楼主:
牙刷头,一面有毛孔,另一面为光滑,应该使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

网友:
光学图像识别检测吧

网友A:
是在传送带山检测吗 位置是否固定?

网友:
人脸识别系统

网友:
可用的方法很多,可以用机械方法(多支探针接触)、声学方法(向表面吹气,有孔的那面会发声)、图像识别……但成本大不相同。哪种适合于你,需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决定。

网友B:
就纯电子技术而言,有两种办法易行:一是用光电反射法(V型反射),这要求取一个合适的反射角度,只要角度合适,背面的反射率就会强于正面的反射率。此法的缺点是很可能只适应某一/某些规格的刷柄,规格一变就需要重新找合适的角度。另一办法则具有普适性,即用摄像头拍摄并进行图像识别。缺点是难度较高。
另外还有就是机电结合的办法,比如根据形状用机械触点去检测,此类方法不要局限于有没有刷毛孔,而是根据整体形状的特征来考虑,具体手段会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纯电子技术而言,有两种办法易行:一是用光电反射法(V型反射),这要求取一个合适的反射角度,只要角度 ...

支持第一种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在传送带山检测吗 位置是否固定?

虾哥,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第一种方法!

谢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虾哥,位置是固定的

考虑稳定性最好使用非接触的检测方式
机器视觉比较成熟成本最高 因为位置固定检测起来能简单些 自己做的话可以利用相机拍照自己写程序判断指定区域(刷头)部分的像素平均亮度(有孔的部分亮度更低或更高具体和光源的入射角度有关)和像素间亮度的平滑度(有孔的亮度变化较大)来判断
或者使用超声波探头分析两个面的声音反射会有区别
还可以使用光电传感器测量亮度的变化,类似机器视觉,如果聚焦到整个刷头光面和有孔面的亮度会不同(可以调整光源的入射角度来控制孔的亮度)缺点是容易受外界光源干扰,如果刷体是移动的可以减小聚焦面积到单个孔的大小然后检测亮度变化,有孔侧的亮度波动比较大

网友:
这又不是平的,既然是无毛的牙刷,那应该是用来装毛吧,通过机械最实用,可以连续工作!

网友:
肉眼识别,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唯一缺点,需要光照!

网友:
攝像頭比較好,位置不固定也可以用,除了正反,還能自動找到當前位置和角度。
我是專門做工業控制和視覺的,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常州科沃电子生产牙刷柄正反面检测器,该检测器可以达到你的检测要求,性能稳定可靠,准确率高;

网友:
可用OMRON的B5W限定反射传感器,正反面反射率是不一样的,电压输出值会不一样,简单实现,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