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1-SoC 运行Linux问题

楼主:
串口调试的时候死都出不来,一直卡在这一块,无法启动内核
micro cd上的镜像文件都是官网下的,也是按照用户手册做的。
求助!!!!

启动linux出现的问题

启动linux出现的问题

网友:
换个内核试一下

网友:
这个镜像文件没下载错吧?官网给的是不会出问题的,或者你的SD卡大小够不够?最小8G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一开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于是换了重新编译,换了新的内核以及配套的设备树文件,结果好了,但是之后再FPGA编译后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检查MSEL的设置是否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