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散热

楼主:
汽车电子散热方案

网友:
电子产品散热问题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采用以下方法来散热:1.在温度高的主芯片表面加散热片。
2. 在温度高的主芯片表面加导热硅胶。
3. 如果产品结构及成本允许,可考虑加装散热风扇。
4.让系统工作在比较理想的负荷状态,不要满载或超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