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多路捕获问题。

楼主:
在430f149单片机中我设置的是,连续模式,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捕获。程序如下,我想问一下,红色方框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如果是上升沿要改为下降沿?如果是下降沿就要改成上升沿啊?
file:///D:\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06378426\QQ\WinTemp\RichOle\F([U6B)J7DNHPW]2S5M13[N.png

网友A:
如果你的器件只支持单边沿触发中断的话,就在先设置为某个沿中断,然后再在中断里面改变触发类型。
假设比如,149只支持单沿中断,那么先设置为上升沿中断,这时可以捕获上升沿,然后在中断里改成下降沿触发中断,那么就可以捕获下一个下降沿了。如果不这样改变的话,就只能捕获上升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器件只支持单边沿触发中断的话,就在先设置为某个沿中断,然后再在中断里面改变触发类型。
假设比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F149是支持双边沿捕获的,他模式选择了双边沿捕获。在中断里又进行了这样的设置,意图是什么呢?

网友:
有可能是想捕获一段高电平的脉冲。通过上升沿计数,然后再下降沿计数的,相减就是高脉冲了。(有可能是想区分那个是上那个是下)。老哥程序能发我一份吗,我也在做超声波 也想用捕获 但是我时钟配置换算不是很懂、704597517@qq.com 我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