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oardCN V2】增加了Flash

楼主:
在pyboardCN V2中增加了Flash芯片。

网友:
WIFI打算用什么呢?
用ESP8089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FI打算用什么呢?
用ESP8089吧~~

ESP8089是什么型号?wifi预备单独做一个扩展板,使用ESP8266或类似wifi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ESP8089是什么型号?wifi预备单独做一个扩展板,使用ESP8266或类似wifi模块。

WiFi 是 串口 AT 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Fi 是 串口 AT 方式?

可以是AT命令,也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D:
D大  nucleo F446的固件有么  这个版本的固件还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大  nucleo F446的固件有么  这个版本的固件还真没找到

有个版本较低的,你先试试。

https://github.com/micropython-C ... aster/NUCLEO_F446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大  nucleo F446的固件有么  这个版本的固件还真没找到

刚更新到最新的 1.9.3-575版本,并加入了线程模块。因为没有NUCLEO-F446板,没有测试,如果发现问题请通知一下。

网友D:
D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有问题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用的是老版本的1.91的
在这个界面这个程序进去 灯不闪烁
如果我把程序放到main.pyb然后复制到磁盘里  复位后,灯闪烁三下 然后就灭了 没有一直执行

这个磁盘和D大之前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 没有Boot.pyb 记得以前都是PYB磁盘 这个磁盘名称和之前的不一样

--------------
看到D大的另外一个帖子 好像这个Nucleo要单独引出U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D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有问题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用的是老版本的1.91的
在这个界面这个程序进 ...

Nucelo系列开发板上没有MCU的USB接口,只有STlink,这样USB上是mbed的磁盘,不是pybflash。需要通过转接板或者跳线连接才行。

可以参考下面两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148-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2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