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总线

楼主:
用软件在51上模拟IIC
void delay1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10;a>0;a--);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void init()
{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void startIIC(void)     //启动IIC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0;
}

void respond()  //等待应答
{
    char i;
    SCL=1;
    delay10us();
    while(SDA==1&&i<256)         //SCL=1时,若SDA接收到低电平则表明接收正常,至于i是防止程序在此处锁死,防止IIC锁死,一定时间未接收到型号后退出
        i++;
    SCL=0;
    delay10us();
}

void stopIIC()
{
    SCL=1;
    SDA=0;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SCL=0;
}

void senddata(char udata)
{
    char i, temp;
    temp=udata;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10us();
        SDA=CY;
        SCL=1;
        delay10us();
    }

    SCL=0;                            //这之后还要发个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char readdata()
{
    char i, k;
    SCL=0;
    delay10us();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10us();
        k=(k<<1)|SDA;
        SCL=0;
        delay10us();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ress(char address, char udata)
{
    startIIC();
    senddata(0xa0);
    respond();
    senddata(address);
    respond();
    senddata(udata);
    respond();
    stopIIC();
}

char read_address(char address)
{
    char date;
    startIIC();
    senddata(0xa0);
    respond();
    senddata(address);
    respond();
    startIIC();
    senddata(0xa1);
    respond();
    date=readdata();
    respond();
    stopIIC();
    return date;
}

这个函数中的这个的SDA怎么只有一位啊。发送的时候SDA都是一个字节,怎么到读取时就只有一位啊求指教

char readdata()
{
    char i, k;
    SCL=0;
    delay10us();
    SDA=1;
    for(i=0;i<8;i++)
    {
        SCL=1;
        delay10us();
        k=(k<<1)|SDA;
        SCL=0;
        delay10us();
    }
    return k;

网友:
每个时钟接收一位啊

网友:
非常简单,时序不对只读了一位就死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