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PMOS的寄生二极管

楼主:
各位老师我想知道下当USB不存在的时候,为什么源极的电压还是和电池差不多?我mos管用的是AO3401,规格书上面写的寄生二极管一般值不是0.75V吗?

网友A:
"规格书上面写的寄生二极管一般值不是0.75V吗?"

所谓“一般值”,是二极管在正向电流大约数mA时(而且是在常温下)的数值。实际上,二极管正向压降绝对不是一个常数。当二极管正向电流非常小,例如几uA甚至更小,那么二极管正向压降就比正向电流为数mA时要小得多。具体数值,参考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网友B:
注意体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75V是在Is=1A条件下
与USB不存在和存在有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体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75V是在Is=1A条件下 与USB不存在和存在有何关系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面写的寄生二极管一般值不是0.75V吗?" 所谓“一般值”,是二极管在正向电流大约数mA时(而且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