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请教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下如果想控制外部频繁通断的直流电,用什么器件搭建电路好呢?像我这样控行的通部?

网友A:
“像我这样控行的通部?”
MOS管受“P50”信号控制,该信号必须(1)幅度合适(2)以设备+端为基准

网友:
这样不行,
简单实现控制需要
再在GS间接一个下拉10K左右的电阻,防止MOS误导通和静电损坏,
P50是单片机控制信号的话,考虑到IO口驱动能力,R46电阻有点大,100欧以下合适。
不考虑负载的其他影响,只是简单的实现MOS管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样控行的通部?”
MOS管受“P50”信号控制,该信号必须(1)幅度合适(2)以设备+端为基准

哦,忘记表明P50是5V的,然后看datasheet的Vds曲线图6V时它的Id是有30多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
简单实现控制需要
再在GS间接一个下拉10K左右的电阻,防止MOS误导通和静电损坏,
P50是单片 ...

再在GS间接一个下拉10K左右的电阻,防止MOS误导通和静电损坏--DS端接的是外部电源来的。这样连起来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忘记表明P50是5V的,然后看datasheet的Vds曲线图6V时它的Id是有30多A了。

请注意:该信号必须(2)以设备+端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该信号必须(2)以设备+端为基准

群主指的是?
我就只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主指的是?
我就只看这个...

不是这个。这是MOS管输出特性曲线族。

MOS管是否导通,看Vgs。你的“P50”信号以电路中哪一点电位为零电位?必须以MOS管源极为零电位,即以用电设备+端为零电位。

网友:
嗯,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D:
最好使用P沟道MOS管,外加一只偏置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主指的是?
我就只看这个...

VGS=5V, ID=10V的VDS为0.45V,你确定可以接受4.5W的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好使用P沟道MOS管,外加一只偏置电阻即可。

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呢?可否配个图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呢?可否配个图看下?

应自己学会检索,图也应自己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注意学习方法,在这种地方偷懒,后果可影响很大而不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自己学会检索,图也应自己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注意学习方法,在这种地方偷懒,后果可影响很大而不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