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使用MSP430F149驱动GDEW027W3电子纸时遇到一些状况

楼主:
1、局部刷新不加延时的话刷不出来
2、加了延时后局部刷新时整个屏会闪一下(32的局部刷新只有被刷新的部分会变别的地方都不变)
3、430驱动时显示的颜色和32驱动时显示的颜色是相反的(这个屏是黑白双色的,32和430显示的图像是黑白颠倒的)
4、整屏刷新留下的重影要比32严重(刷新的不够干净)

下面是主程序
局部刷新中间的延时是我自己加的如果小于这个延时就会刷不出来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系统时钟设置
                InitOSC();
                //IO参数设置
                //SPI_IO_Init();
                Eink_Clk_IO_INIT;
                Eink_MOSI_IO_INIT;
                Eink_DC_IO_INIT;
                Eink_CS_IO_INIT;
                Eink_BUSY_Input;
                Eink_RST_IO_INIT;
                Eink_BS_IO_INIT;
                Eink_Init();

                EPD_W21_WriteCMD(0x01);    //POWER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 (0x03);
                EPD_W21_WriteDATA (0x00);
                EPD_W21_WriteDATA (0x2b);
                EPD_W21_WriteDATA (0x2b);
                EPD_W21_WriteCMD(0x06);         //boost设定
                EPD_W21_WriteDATA (0x07);   //A
                EPD_W21_WriteDATA (0x07);   //B
                EPD_W21_WriteDATA (0x17);   //C

                EPD_W21_WriteCMD(0x16);
                EPD_W21_WriteDATA(0x00);
                EPD_W21_WriteCMD(0x04);
                lcd_chkstatus();
                EPD_W21_WriteCMD(0x00);     //pane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0xbf);  //KW-BF   KWR-AF BWROTP 0f
                EPD_W21_WriteCMD(0x30);   //PL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 (0x3a);   //90 50HZ  3A 100HZ   29 150Hz 39 200HZ 31 171HZ
                EPD_W21_WriteCMD(0x61);   //resolution setting   建立分辨率
                EPD_W21_WriteDATA (0x00);
                EPD_W21_WriteDATA (0xb0);    //176
                EPD_W21_WriteDATA (0x01);
                EPD_W21_WriteDATA (0x08);  //264
                EPD_W21_WriteCMD(0x82);    //vcom_DC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 (0x28);   //0x28:-2.0V,0x12:-0.9V
                delay_ms(2);
/******full screen for level update******************************************/
                EPD_W21_WriteCMD(0X50);    //VCOM AND DATA INTERVA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0x47);
                lut();
               pic_display();
               EPD_W21_WriteCMD(0x12);     //DISPLAY REFRESH    刷新
                delay_ms(1500);
                lcd_chkstatus();

/******full screen for vertical update***************************************/     //垂直更新全屏
                EPD_W21_WriteCMD(0X50);    //VCOM AND DATA INTERVAL SETTING   指令和数据间隔设定
                EPD_W21_WriteDATA(0x47);
                lut();
  //display clear screen
                pic_display_white();
                EPD_W21_WriteCMD(0x12);     //DISPLAY REFRESH
                delay_ms(1000);
                lcd_chkstatus();
//display pic2
                pic_display1();
                pic_display_white();
                EPD_W21_WriteCMD(0x12);     //DISPLAY REFRESH
                delay_ms(1000);
                lcd_chkstatus();
//////////////////////////partial for vertical////////////////////
                EPD_W21_WriteCMD(0x30);   //PLL setting
                EPD_W21_WriteDATA (0x29);   //90 50HZ  3A 100HZ   29 150Hz 39 200HZ 31 171HZ
                EPD_W21_WriteCMD(0X50);
                EPD_W21_WriteDATA(0x97);
                lut1();

                partial_display(0,0,176,264,partial_full00, partial_full01); //partial full display
                delay_ms(30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0, partial01); //partial display 0 1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1, partial02); //partial display 1 2                         //////////////(x,y)   ----Y----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2, partial03); //partial display 2 3                        /     /      /                   X|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3, partial04); //partial display 3 4                       /W    /      /                     |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4, partial05); //partial display 4 5                      ///// L //////                      |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5, partial06); //partial display 5 6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6, partial07); //partial display 6 7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7, partial08); //partial display 7 8
                delay_ms(1500);

                partial_display(0,0,32,64, partial08, partial09); //partial display 8 9
  /******************************************************************/
                  while(1);

}

如果有用过的话希望能帮我解答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大连佳显?

网友:
延时你得看官方的芯片手册要求,对于不同MCU,输出的就是高低电平来驱动,你只需要写好接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