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共模电感 可以用于 数字信号 回路 吗 ?

楼主:
请教:
共模电感 可以用于 数字信号 回路 吗 ?
谢谢!

网友A:
“共模电感 可以用于 数字信号 回路 吗 ?”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你把共模电感用于数字回路是要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B:
一般仅见于差分信号回路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 可以用于 数字信号 回路 吗 ?”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你把共模电感用于数字回路是要实现什么 ...

谢谢 maychang 老师 !

用于 滤除 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仅见于差分信号回路中。

谢谢chunyang 老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maychang 老师 !

用于 滤除 干扰。

如3楼chunyang所说,共模电感仅限用于差分信号回路。例如RS232就不能使用共模电感,因为RS232是单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3楼chunyang所说,共模电感仅限用于差分信号回路。例如RS232就不能使用共模电感,因为RS232是单端工作 ...

谢谢 !

那么,请问,用磁珠 可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

那么,请问,用磁珠 可以吗 ?

RS232串行通讯可以用磁珠。